光纤激光切割机切割厚板问题

楼主(2016-07-26):
3000W光纤激光切割机用空气切割不锈钢板,切薄板正常,但切后板没多久,切割头的保护镜片有水珠和油雾,无法继续往下切,求助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气源处理示意图如下:

网友:
可能还是压缩空气含水量过高吧,试试用纯氮气切割。

网友A:
这个不懂,没搞过、

网友B:
保护镜片有水珠,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因为切割头的冷却水水温过低,导致镜片结露,可以把进入冷却切割头的水温调高一点,注意冷却激光器的那路一定不能调高。。第二种就是你的切割气体里面含有水,检查冷干机是否正常工作,更换除水的滤芯。,有油,为除油滤芯要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镜片有水珠,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因为切割头的冷却水水温过低,导致镜片结露,可以把进入冷却切割头 ...

如果你的机器没有过保,找供应商上门服务,过保了,我可以给你推荐这样面的售后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懂,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镜片有水珠,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因为切割头的冷却水水温过低,导致镜片结露,可以把进入冷却切割头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