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抛物面天线方位角和俯仰角调节机构设计

楼主(2016-07-26):
大家好,
    本人机械小白,工作需要,需设计一个机构,用于微波抛物面天线的对准。先说下背景,天线是锅盖形状的,重量在5kg-10kg之间,直径50-100cm之间。天线一般是安装在户外高处的基站、或电线杆等位置,通常抱杆安装。在远距离桥接场景下,相距10km-30km的两个天线,需要精确对准,否则信号会差很多,性能显著降低。
    目前锅盖天线的安装机构是非常简单的结构件,实际安装过程费时费力,调整对准也非常费劲,需要人员在高处不停的手动调整紧固件,另有专人负责信号检测。
    天线对准涉及到水平方位角和垂直的俯仰角的调整,我们计划设计一个机构用于简化对准过程,有两个方案:
    一是,设计电机驱动的机构,通过蜗杆等传动机构去调节角度。
    二是,设计手动驱动的结构,比如通过摇杆或拉绳去操作机构,由人力来驱动机构调整两个角度。
    由于该机构使用频率不高,用电机的话成本高,且在户外存在维护困难的问题,因此我们倾向于第二个方案,设计手动机构。
    请教大家,能否给一些建议,如何设计这样的机构?或者最好能有一些实例参考。
    谢谢。

网友A:
你的方案可以,就是常规的结构。

网友B:
楼主的不知道是只对准一个方向还是几个方向需要调节,一般天线是有俯仰,极化,横滚几个方向,这个调整起来容易,也就是第一种,但是机构复杂。
但是类似于卫星电视那种的话,用手动机构来调整比较好,也就是第二种方法,用摇杆,这样还能借助扳手之类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不知道是只对准一个方向还是几个方向需要调节,一般天线是有俯仰,极化,横滚几个方向,这个调整起来 ...

是的,对准两个方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可以,就是常规的结构。

能否大致说明下,可以采用哪些结构?我找些例子看看。
因为不是机械科班出身的,在网上都不知道该找哪些实例来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大致说明下,可以采用哪些结构?我找些例子看看。
因为不是机械科班出身的,在网上都不知道该找哪些 ...

感谢大家的建议
我找到两个动图,有点意思了
附件两个机构,有没可能共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