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空档滑行阻力?

楼主(2016-07-26):
闲来没事就算算!写写过程!

网友:
这是什么?高中物理?能量的守恒啊,动能转化成摩擦做功,楼主把这题目放社区里面目的是啥?
看了你之前的帖子,大致知道了缘由,贴上自己过程,1/2*m*v*v=45*F,解出F=85.73388203(计算器只能显示这么多位)

网友(点评):
还高中物理,初中就能搞定

网友:
这个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