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传动链考虑所设计机床的精度

楼主(2016-07-26):
怎样从传动链考虑所设计机床的精度呢?
比如,一个传动机构,由电机、减速机、齿轮齿条组成。
我选择好了电机、减速机、齿轮齿条的具体型号。
最后怎么算他的传动精度呢?

网友:
兄弟机床毛都不懂,提问之前先翻翻机械设计手册的机床设计部分

网友A:
楼主说的传动精度是指定位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传动精度是指定位精度吧

是的 主要是定位精度和反向间隙

网友(点评):
这个精度很难计算出来的,影响的因素太多,而且都不好把握。社区有专门讲定位精度的帖子,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主要是定位精度和反向间隙

好的,谢谢。
现在主要都是类比设计,根据以前的设计更换一些东西,理论计算上比较差一点,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B:
这样提问题太笼统了,机床的精度不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提问题太笼统了,机床的精度不是计算出来的。

那精度是怎么确定的,能受累说一下吗

网友D:
是用激光干涉仪测出来的

网友:
普通手段难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精度是怎么确定的,能受累说一下吗

虽然说不是算出来的,但是,设计之前肯定有个预期,比如我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要达到多少。然后,我要根据这个来选择减速机的精度、齿轮齿条的精度等级。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激光干涉仪测出来的

激光干涉仪测出来那是后话了
设计阶段需要把握这些电机、减速机、齿轮齿条之类的精度吧,然后考虑安装,可调整性。

网友D:
影响机床的精度因素很多,从设计来说,各个外购传动部件的精度,零件的制作精度,零件装配精度,运动控制精度等等,这些精度累加到最后才是机床的精度。因不知道你的机床的精度要求,不同的要求,需考虑的注重的因素就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响机床的精度因素很多,从设计来说,各个外购传动部件的精度,零件的制作精度,零件装配精度,运动控制精 ...

电机选用安川SGM7A系列1.5kw的,减速机速比1:20精度3弧分的,斜齿轮齿条选用研磨6级精度的。零件的制作精度按行业平均水平,装配有比较熟练的装配技工,运动控制精度也是借用现在已有的控制方式。

网友:
影响因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