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切割做滑块和槽要放多少

楼主(2016-07-26):
之前都是放10丝 镀锌了之后感觉有点紧  不知道各位大神 都是放多少

网友:
10丝有点紧,那就放到13-15丝.

网友:
如果镀锌层厚度稳定的话,多做两个尺寸试试就知道啦,问题是镀锌层能保持一致吗?

网友:
镀锌层不会很容易磨损吗?

网友A:
要看几何形状的若是长方形的话单边一丝即可达到滑配的效果,形状复杂的话单边一丝半即可,表面处理的话多加一丝就差不多啦,向楼主说的十丝的话那不摇晃的不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几何形状的若是长方形的话单边一丝即可达到滑配的效果,形状复杂的话单边一丝半即可,表面处理的话多加 ...

一丝肯定不行  我原来放到5丝都有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