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环槽加工

楼主(2016-07-26):
     我处有一产品,请看附图! 现在主要就加工端面环槽(23X10深19.5)问题,向大家请教!      加工设备:数控车,刀具:8X8白钢刀,转数:1000,进给:50,宽度方向分两刀,槽深方向中途退刀两次。 刚开始切屑正常,铝屑连续且正常排出, 问题在于深度达到14——15以后出现蹭蹭蹭的声音,有点像振刀那种声音,铝屑成粉末状,很容易堆积在刀面上,严重时形成积屑瘤导致刀断。 我也不断的改进刀具的刃磨,也查过一次网上资料,但新磨一把刀还是做不了多少产品就断了,费时费力还做不出活,心急如焚啊!    各位师傅有好的加工方法请多多指导,多提建议,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铝削排不出来,卡在刀具和工件之间,刀具断掉。可以考虑在刀具内部加工出冷却道通压缩空气或高压冷却液使铝削排除,应该会有所改善。或者在托板上安装动力头,装直柄螺旋铣刀,工件低速旋转铣刀铣削出端面槽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削排不出来,卡在刀具和工件之间,刀具断掉。可以考虑在刀具内部加工出冷却道通压缩空气或高压冷却液使铝 ...

    我们是外接单子,这批产品就两千来个,以后有没有都不好说,如果环槽问题解决不好,估计boss下次也不敢接了!所以解决办法里还得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调整方法:
1、保证切削液在刀具加工到19.5mm的尺寸也能打到刀尖
2、加工铝件的刀具磨得要锋利,正角要大点
3、槽宽分两次加工,每次都加工到13-14mm处,退刀,看看有没有铁削,有则清之,然后再分两次槽宽加工剩下的5-6mm(这个件加工难点就在最后的5-6mm)

楼主:
刀具到里面以后,铝屑不断卷出,会挡住冷却水,所以冷却液很难直接冲在刀尖上!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明白,前角大于12度就好多了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走刀方式把 如果只是返削不好的话
先从21 扎一刀 但是不用那么深 然后分两刀  削或许会好排
下策而已
如果返削槽还是瘪削的话 试试吧 或许就是太深了 不好返削吧

网友:
楼主,可以用这种端面槽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