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6-07-26):
请问大家有没有一种柔性杆(图中箭头所指物件),可以类似千分表架一样,可以弯曲至任意位置停止,这个东西叫什么?

类似于手机床头杆,但稳定性要好一些

网友:
笔记本支架,显示器支架,鹅颈软管,如果都达不到你的要求,那只能自制了

网友:
有一种叫竹节管,可以任意位置摆动,不过受力不是很大。
像千分表哪有的,就只有自己配了,MISUMI上有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
大负载的话用助力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