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机器人的机械设计实例

楼主(2016-07-26):
大家好!我提出一个机械设计的简单实例-履带机器人的机械设计,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来设计一下,设计的思路,设计的过程,标准件的选择,非标准件的出图制造,甚至控制电路的设计等等。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意,比视频上的更有特色,甚至功能更强。网上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OTQwMjQ2NA==.html?from=y1.7-2

网友:
   好奇的问问你准备怎么设计。说说思路。
  如果让我做:上位机可以用 安卓系统的手机或者家用的电脑,如果用手机APP要用安卓来写,如果电脑就随便找一门你熟悉的语言,我准备用JAVA。通信方式用WIFI,网上有ESP8266模块很便宜的,就是没有特别好的教程。机械人用arduino来接信息进行处理,arduino用C语言编程的,及对机器人进行控制。机器人上面还可以做一个云台和摄像头,云台用简单的舵机控制。你视频里的腹带明显就是同步带感觉不够高大上。真想自己把这个东西做明白,编程的需要有一定的功底的。自动化和计算机编程类的专业做这个比较好。

网友:
这种履带平台很多了。都可以买成品回来组装。但是设计的要有新意就很难了。

楼主:
在某职业学院工作时,那个机电教研室主任说要做这个,参考这个淘宝的视频,我们自行设计制造,当时我是负责机械方面的设计,电气控制方面是那个主任在做,用二个直流电机,电路板是自己焊的,好像用的是是单片机吧,用一块可充电的锂电池供电,遥控模块是买回来的,一个接收器和一个遥控器,可前进,后退,左转右转,控制方面好像那家伙没有做完就跳槽了,至于机械设计方面我是做完,而且这项目成为机电大专专业学生第三个学期的实训项目。
我等下详细说一下我的机械方面的设计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某职业学院工作时,那个机电教研室主任说要做这个,参考这个淘宝的视频,我们自行设计制造,当时我是负责 ...

期待

网友: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好牛的样子

网友:
这大部分是 大学比赛  练手的东西吧

网友:
玩玩行,买个玩具改改就行,机械这还是别加工了,费用也不低。适合学单片机的练手,网上相关电路一大把。现成的平台多的是,价格有点高,不过看着还不错。

楼主:
一、刚开始时,先确定总体尺寸;尺寸不能太大,但也不能太小,而影响整体尺寸主要因素:宽度主要由二个直流电机的长度影响,比直流电机要长一点就可以了,中间空的部分要放电路板,电路板可以手工焊接,大小其实可以控制,影响不大。其实整体高度和长度要注意那个同步带的标准长度,还有那轮子用滚动轴承型号,轮子大小,等等。而材料当然选择铝,因为轻。
初步决定总体尺寸为:长*宽*高=150*115*70

楼主:
先把我做好的三维图和装配工程图放上来:根据电机的长度,再加上两侧板的厚度,并加上适量余量,就定下了宽度;长度和高度,一个考虑履带的规格,还要预留中间空的部分装上电路板,各轮子的尺寸也要注意,最后提到:

网友A:
可以买成品回来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成品回来组装

组装完全失去了非标机电设计的意义;有一个教授就是带着学生做个设计,履带车在网上找到现成的,购买人家的配件,自己组装,参加竞赛,就是动动手,非常简单,这应该是初中高中生做的事。

网友:
看着小车要翻得感觉

网友:
慢慢学习,慢慢攒分

楼主:
根据选用的电机,根据选用轴承和同步带和同步带轮,先将总体部分画出来,中间空出空间给搞电气的预留,当时没有要求我预留尺寸,说可以我先画出图,电路板可以将就,等等,于是先画成这样(仅供参考):

网友:
控制不容易

网友:
什么时间也搞着玩玩,

网友(2018-03-16):
有讲解机械计算方面的吗

网友(2018-06-21):
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