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那种耐磨材料好

楼主(2016-07-26):
在上料系统中,使用输送罐车输送,通过向罐体内加压(~0.6MPa)使罐体内的料子经过输送管道到达存储仓,上料主要为石灰,颗粒度≤1-2mm,使用的钢管易因冲刷破损,特别在弯曲部位,请教有什么材质较耐磨?

网友A:
耐磨的话,可以使用陶瓷类。有些塑料橡胶也耐磨,此外渗氮等表面处理也增加耐磨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磨的话,可以使用陶瓷类。有些塑料橡胶也耐磨,此外渗氮等表面处理也增加耐磨度

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内附陶瓷溜管,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其他原因,使用效果并不佳。

网友(点评):
硬的不行就用软的

网友:
可以试试碳化钛的材质,硬度和耐磨性都不错,而且还防粘

网友B:
可以试试碳化钛的材质,硬度和耐磨性都很好,而且还防粘

网友:
可以试试碳化钛的材质,耐磨性能和硬度都不错,还防粘

网友:
不好意思,不小心发了重复

网友:
喷超高分子聚乙烯

网友:
耐磨材料有很多,耐磨工艺也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具体要是否应用,那就需要跟你实际相结合起来。建议了解一下螺旋输送装置所使用的材料。另外也可以考虑一下通过工艺来提高耐磨性能。再考虑满足要求和性能的同时,成本和时间是要多加考虑的。

网友:
塑料POM较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碳化钛的材质,硬度和耐磨性都很好,而且还防粘

看上去高大上,不过貌似成本太高。

网友:
球墨铸铁件可以考虑。

网友:
聚氨酯内衬呗,光饰机一般就用这东西。
不过这东西怕高温。

网友:
内部贴耐磨陶瓷或者堆焊耐磨层

网友(2020-11-06):
搞定了吗?超高的管子应该可以?对了,你这个是什么场景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