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加热的油管哪里有的卖的

楼主(2016-07-27):
如图款式:温度设定也就175度,买普通的油管温度是260度。。但是我想咨询下,人家这个也不像自己做的。是外购的。我想知道这个是哪里直接有外购 的。不想自己做。自己做的质量不好。。。(做的话就是上面残绕一层电热丝,但是还有个可以加温的,细节比较多)。。。,哪个经历过这样的配件,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
找热熔胶设备供应商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进口的你搜日本三建,这个有的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找到的了。。名字叫:热熔胶机输热管。。。。。。。。。。。

网友:
套用标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