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碳酸酯板可以攻螺纹吗?

楼主(2016-07-27):
聚碳酸酯板可以攻螺纹吗?

网友:
直接用自攻螺钉. 不能用螺纹,牙距小,强度低,容易滑牙;

网友:
楼上说的对,直接用自攻钉打就可以啦

网友:
推荐采用自攻钉,但安装工具精度要满足,设定扭矩要预先作扭矩测试

网友:
能攻的;不过不受力!

网友:
可以用牙套

网友:
可以攻丝。
太多的聚碳酸酯机箱都是用的螺纹孔安装进线,且聚碳酸酯强度低吗?

网友:
可以攻牙,装剖脚螺钉。

网友:
啥是剖脚螺钉啊,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