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软件运行过程中自动退出

楼主(2016-07-27):
如题。电脑是14年10月配的台式机,配置如下
现在经常出现使用一会(10分钟左右)就会退出,不是某一款软件,CAD,UG,solidworks都是这样的,显卡是GTX750,已经全盘杀毒两次了,还是这样,请问广大社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PS   几个月之前还蛮好用的,做高级仿真,模态分析什么的大型运算都没问题。

网友A:
1.重装系统;2.检查内存

网友B:
不是软件的问题,电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重装系统;2.检查内存

用windows自带的功能检查了一下,没发现问题,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软件的问题,电脑的问题。

我怀疑也是电脑的问题,常规软件都还好,只是制图软件不行,那么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怎么处理呢?

网友:
可以试一下,把硬件的驱动都重装一下,不要开360等杀毒的。

楼主:
驱动更新过了,看来只能丢到专业修电脑那里处理了。

网友:
好想有台配置好点的电脑

网友:
以前安装软件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是基础安装包的问题
特别你装多款软件,各软件使用的基础安装包的版本不相同,导致不兼容或者絮乱。
图片我仅SW2013安装了这么多,参考一下

网友:
都用得起E3了怎么说也得8G内存吧,教你个最简单方式,重装系统,装原版系统不要装什么第三方pe的看能不能恢复,我以前UG CAD就是这样重装好的,虽然麻烦但是最有效的
没有什么问题是重装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重装2次

网友:
首先先确定是不是软件问题,重新安装windows,比如用ghost版windows,再重新安装绘图软件,试一下,还有没有出现退出问题,如果没有就修复了,如果还有,就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至于硬件问题,可能显卡或内存,机箱散热有没有问题,硬盘有没有过热问题,三维绘图软件对显卡要求较高,如果有多余的显卡可更换一个试试,等等,安装一个能显示机箱和cpu温度的软件,如鲁大师。如果还是搞不定,拿电脑到专业维修店铺维修。

楼主:
基本确定是硬件问题,感谢各位的回复,硬件还是交给专业的家伙去处理好了。

网友:
ghost系统很容易出事
装个正版的windows

网友:
是不是正版系统没关系,关键是机子运行是否稳定。4G内存有点小,但也不是自退的关键,我的机子配置比楼主还低很多,360也不是问题。先关毕防火墙,再用360禁止绘图软件联网 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