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轴角度不让修改,

楼主(2016-07-27):
HELLER加工中心,西门子840D系统,正常加工是B轴坐标为270°,程序语句为B=DC(270),由于加工不良,拟微调角度,可是将角度改为270.05°后——程序语句为B=DC(270.05),机床运行完该语句后就不动了——此时B轴坐标已为270.05,机床无报警,有一提示“等待,缺少读入使能”,
和设备人员探讨,设备人员说不是硬件的问题,就是说硬件上B轴是伺服的,其角度是任意的,不是就有几个固定角度,可能是程序限制的,

有大侠遇到过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定了最小读入角度,小于最小值不识别,把关联参数改过来就可以

网友B:
一般改原点,不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改原点,不改程序

改原点也不行,一样,改原点不行才改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定了最小读入角度,小于最小值不识别,把关联参数改过来就可以

不了解西门子的系统, 大侠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了解西门子的系统, 大侠了解吗?

西门子系统不是我的强项,但是基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你应该查说明书,改限定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