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头材质的问题

楼主(2016-07-27):
柴油管的接头可以用黄铜吗
液压管接头通常什么材质

网友:
大部分是黄铜或者不锈钢的

网友:
液压管的一般是20#或45#钢,也有不锈钢的,我们这边就是生产工程车液压管接头的

网友:
液压管接头常用碳钢、黄铜和不锈钢等材料。碳钢会进行表面处理,如镀锌镀镍。

网友:
碳钢,黄铜的居多。目前自用的液压管基本都是碳钢。

网友:
具体的材质要看使用的工矿环境,柴油机的碳钢的就好了,表面镀彩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