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齿轮损坏成这样的

楼主(2016-07-27):
齿轮使用在一台减速机上  输入1500KW  速比1.25  使用7个月24小时工作    用于破碎设备    齿轮两端轴承为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A:
这不是齿轮磨损,是齿轮断裂。看图片可能是受力不均匀造成局部受力过大引起的断裂。

网友(点评):
说说看,如果你在现场,怎么分析,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齿轮磨损,是齿轮断裂。看图片可能是受力不均匀造成局部受力过大引起的断裂。

您指的齿轮受力不均匀是?齿轮本身造成还是什么 ?

网友(点评):
齿轮安装的误差大造成齿局部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齿轮受力不均匀是?齿轮本身造成还是什么 ?

我觉得你可以理解成平行度/同心度不够,导致局部受力过大,造成断裂?

网友B:
这个故障特别,有异物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特别,有异物进去了。

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
使用不当

网友:
个人见解,两齿轮轴不平行,至两斜齿轮受力不均,断裂

网友:
再发一张配对齿轮损坏啮合位置的照片,便于准确判断。。。。。。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两端的轴承情况

网友:
应该把整个图片给发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