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怎么审?求大神?

楼主(2016-07-27):
机械图纸怎么审?求大神?

网友:
怎么审?上班了吗?

网友:
最基本的是否符合制图标准

然后是否符合公司内部的标准

最后工艺性、经济性等等

网友:
可以贴几张图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要看看主要审核什么了。技术队伍强的,校对、工艺、标准化、审核、批准,都是各司其职。

网友:
我个人观点。
我认为审图,要先看装配图,如果不存在结构合不合理的情况下,看各零件之间有无干涉问题,安装问题。再对照零件图看关键尺寸,尺寸公差,形位公差是否合理。最后看其他尺寸,看有没有缺少的尺寸,直径是不是漏φ了。当然,制图规范还得按标准来。

网友:
你是大牛什么都审,如果是标准化什么的,做自己份内工作

网友:
校对:
1、尺寸够不够,是否缺少尺寸;
2、零件与零件之间的接口尺寸是否正确;
3、整个图纸的绘图是否符合相关标准(GB或企业标准);
4、是否符合工艺性;
5、技术要求,表面粗糙度,公差配合,表面处理,标注基准等是否有问题;
6、如果为装配图,就要看方案了。

工艺:工艺性;

审核:整体把握,不能出现大的方向性错误

网友(点评):
这是总工干的活呀。

网友:
审总图,方案图:1.

网友:
审总图,装配图时:
1,审方案的可行性和经济性,比如传动用什么电机?用气动还是液压?用什么控制方式;
2,方案可行后,审具体的计算是否对,比如电机功率大小的计算,气缸,液压缸的规格大小和压力的计算是否合理?
3,审结构的强度度是否足够;
4,审整个装配图的工艺性。
审零件图:
1,首先审零件图的装配尺寸是否对?
2 ,审零件图是否缺尺寸?尺寸标注基准是否正确?
3,零件图的工艺性审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