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液压接头用的是轻系列的还是重系列的?

楼主(2016-07-27):
现场验收设备,怎么用肉眼,或者一些简单工具确认设备上的液压接头用的是重系列?求教

网友A:
看材质,看密封;   承受的压力不同,材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材质,看密封;   承受的压力不同,材质不同;

靠谱吗?能否更详细点。。。材质就别去想了,一条生产线上都是碳钢的

网友:
这个就不清楚了,盼解答:

网友:
LZ,你好!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接头是属于国内机械标准还是永华(欧美)标准;
其次,不管是机械标准还是永华标准,轻型和重型的区别在于螺纹。
举例:1)螺纹M18*1.5,机械和永华标准里,轻型的接管外径均为12mm;
         2)螺纹M18*1.5,机械和永华标准里,重型的接管外径均为10mm.
         3)螺纹再加大的话,机械和永华标准就有区别了,永华标准里的接管外径14mm就属于重型,而轻型是15mm.
可加我QQ:55965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