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出三视图用CAD出图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6-07-27):
各位大神,因为公司出图要求用CAD,但是我以前出图都是直接用三维软件比如SolidWorks或CATIA出工程图,现在遇到问题是:
在SOLidWorks中出了三视图,然后去CAD标注时,因为缩放比例的原因,标注出来的尺寸不是实际尺寸,特别郁闷。请问各位用solidworks出三视图然后用CAD出工程图要注意什么?谢谢啦。

网友A:
可以1:1出图的,带图框不带图框,带尺寸不带尺寸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1:1出图的,带图框不带图框,带尺寸不带尺寸都一样。

如果不是1:1出图是不是不太好,虽然可以把标注样式里的测量单位比例改掉,但是这边出图经常把多张图纸放在一个CAD界面里,所以如果每张图纸在SOLIDWorks中的缩放比例不一样,特别烦。  像你们用SW出三视图然后到CAD中去标注一般步骤是啥?如果SW中缩放比例设置为1:1,到CAD中是不是要根据实际需要在用CAD中的缩放功能缩小或放大一定比例?

网友:
为了打印出来板式一致,CAD里面以前是那样弄过,更改标注样式缩放图样大小!
现在有时候SW出CAD,都是1;1出,在CAD里面标注,使用做好的标准图框,缩放图框,装个CAD插件,你要是要板式一致,更改标注样式麻烦也容易出错,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那样弄!

网友:
   上网找找有人可以把SW 的工程图,转到CAD里,基本没变化的。你弄好了。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直接用sw出好工程图,然后转成cad格式,就可以了。还停留在转成cad后标尺寸这个做法有点落后 了

网友:
出图时你把比例改一下。

网友B:
怎么我出的图都是一比一的啊?难道是有高手改过啦
在这里分享一个,转成CAD之后,字体改变的问题。
用SW出图时把图转成DXF格式,字体就不会改变啦!CAD也能打开的。

网友:
我一般在soildwork里出工程图的时候都是自定义图纸大小,把比例改成1;1,楼主的问题我还没有碰见过

网友C:
SolidWorks可以直接标注工程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可以直接标注工程图的

我知道的啊,我实习的时候是用CATIA和SolidWorks出图,但是现在公司前辈都是用AUTOcad出图,因为模板是CAD的,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啊,我实习的时候是用CATIA和SolidWorks出图,但是现在公司前辈都是用AUTOcad出图,因为模板是CA ...

自己做个SW的模板又不用费多大的事儿
要让“前辈”体会到三维制图的优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出的图都是一比一的啊?难道是有高手改过啦
在这里分享一个,转成CAD之后,字体改变的问题。
 ...

之前就一直烦字体的问题,转出CAD之后字体变的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