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上磁性开关的选用,寿命.

楼主(2016-07-27):
磁性开关又叫磁簧,比如D-A93相信大家常用的吧,但是最近一些老设备上坏的不少,就专门找厂家过来翻了翻教科书.

常用的D-A93,D-C73都是干簧管结构,是有一定寿命的,现在换成和A93外形一样的D-F9B,内部是晶体管结构的,理论上寿命是半永久.这个半永久是什么意思?还请大神科普......

然后我还自己做了个夹具,可以把D-F9B装到圆缸上,这样库存磁簧就统一了;

有时也用亚德客的磁性开关,现在也用晶体管式的了,比如DS1-U.希望能用个10年吧.

有没有大神来讲下自己使用磁簧的经验?比如哪个型号比较耐用,或者哪个品牌的比较耐用?

对了,之前我还用过10个德力西的磁性开关,2个月坏了5个,真NB!

网友A:
楼主用在什么环境下?
我们一般都是亚德客的用的还可以啊

网友(点评):
兄台用的亚德客哪些型号?

网友(点评):
我亚德客自从7年前一次出差的时候坏了一个,搞的焦头烂额之后就极少用了,所以不知道现在质量如何.....

网友:
要分析出问题所在啊,是线断了,还是里面坏了,SMC应该不会差的啊,选用3根线的那种,稍微贵点。还有一种可能,你买到假货啦。。。

网友:
气缸的磁性开关是选配的,购买气缸时可以选择有磁性开关的型号,配好的,不用自己搞夹具安装;而且这个磁性开关的寿命是很长的,基本长到你的气缸坏了它还没有坏,除非电路有问题或者碰坏等;我就很少碰到磁性开关坏的情形,当时工厂用的是德国的Festo和日本的SMC的大量气动元件,整个三楼的多条装配线都是气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在什么环境下?
我们一般都是亚德客的用的还可以啊

一般是cs ds 系列的都有用。
不过环境不同,对磁性开关影响比较大。
可以根据规格 逐项对比选型。

网友:
气缸的磁性开关有磁簧式和电子式的。磁簧的磁性开关说白了原理类似于我们的继电器、接触器类的有触点式的开关,当气缸内部的磁石运动到磁簧附近,开关触点被吸合,线路导通。电子式的磁性开关其实是利用三极管作为开关的功能,属于一个无触点的电子元件。磁簧的会有触点烧坏,磁化,松动等缺点,电子式的理论上是很长寿的,电子元件只要不坏就没事,但是实际上工艺啊,使用环境啊,使用方式啊等等也都可能造成损坏。

网友:
气缸的磁性开关有磁簧式和电子式的。磁簧的磁性开关说白了原理类似于我们的继电器、接触器类的有触点式的开关,当气缸内部的磁石运动到磁簧附近,开关触点被吸合,线路导通。电子式的磁性开关其实是利用三极管作为开关的功能,属于一个无触点的电子元件。磁簧的会有触点烧坏,磁化,松动等缺点,电子式的理论上是很长寿的,电子元件只要不坏就没事,但是实际上工艺啊,使用环境啊,使用方式啊等等也都可能造成损坏。至于楼上有人提的三线式的其实只是PNP和NPN的两种三极管。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

网友:
楼主看的书叫什么?

网友(点评):
SMC销售带来的,书名没记住...你可以咨询官方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