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387gr91相当于什么材质?

楼主(2016-07-27):
请教:sa387gr91相当于什么材质?谢谢!

楼主:
请大神指教!谢谢,在线等。

网友:
美标 合金钢板

楼主:
具体什么牌号呢?

网友:
美标SA387Gr91铬钼合金钢板在中温( 350 ~ 480 ℃ ) 临氢环境中具有防止氢脆、氢腐蚀、氢剥离、硫化物腐蚀性能,同时具有良好的低回火脆性,广泛使用于化肥、石油化工以及火力发电厂设备的制造,如合成氨反应器、煤气化炉、变换炉和加氢反应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