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6-07-27):
直径156mm,拉力约80kg,多少扭矩的电机能带动。
156mm=0.156m     0.156m/2=0.078m
80kg*9.8=784N
扭矩=784N.0.078m
1m/0.078m=12.8
784N/12.8=61N
得所需电机扭矩为61N.m
不知这样算对吗?
渣渣菜鸟初学,请不吝指点
在某宝上咨询的说要用120N.m才行

楼主:
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理论是61Nm,但总要留有余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61Nm,但总要留有余量吧

也就说这样算是对的那,余量一般留多少

网友(点评):
没有一般的说法,看实际情况。比如说尺寸大小都一样,80Nm的电机和120Nm的电机差不多多少钱,你选哪个?你就用电机80%的性能够了

网友(点评):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B:
楼主的拉力是啥?棒材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拉力是啥?棒材重量?

那些因素可以忽略的,楼主的设备很粗糙

网友:
安全系数需大于1.5

网友:
做传递还是做保险。
扭力 t=80X10X0.08<0.5[SIGEMAb].

网友:
要考虑,电机效率,其他摩擦,还有安全系数,越是和人有关,系数就越高

网友:
楼主理论上是算对的

网友:
……1m/0.078m=12.8
784N/12.8=61N……这两步要算什么?
扭矩=784N*0.078m=61.2Nm,即可,那两步?看不懂。
电机与负载之间不光有力和力矩的关系,还有个速度和转速的关系。你打算选什么电机,转速是多少,转速对应的移动速度是不是你想要的速度,如果不是,还需要变速,就有了个传动比,计算电机扭矩时还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

网友(2016-12-17):
一般放1.2--1.3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