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异步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16-07-27):
驱动轮直径156mm,拉力80kg*9.8=784N转速要求2转每分钟
选用100w三相异步电动机
9550*0.1/750=1.3n.m用1/400的减速机
输出转速1.875转每分钟
输出扭矩1.3*400=520n.m
请问个算法对吗

网友A:
400的减速比。你用几极减速。是不是还要算上I

网友B:
我也正想问呢,伺服电机的选择因素包括 扭矩,转速,精度,惯量之类的。异步电机的话主要考虑哪几个参数

网友C:
这个启动不起来,选的功率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的减速比。你用几极减速。是不是还要算上I

1级减速能实现吗?  I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想问呢,伺服电机的选择因素包括 扭矩,转速,精度,惯量之类的。异步电机的话主要考虑哪几个参数

扭矩、转速、精度要求非常低、这个惯量怎么算?m怎么取值?是齿轮的质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启动不起来,选的功率也太小了

为什么这个功率启动不了?

网友D:
因为有超级大的转动惯量,还有效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级减速能实现吗?  I  是什么

传动比。传动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有超级大的转动惯量,还有效率问题。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

网友C:
1:400减速机是多少级啊,减速机的惯量都够呛,现实中没人这么搞,减速机没摩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00减速机是多少级啊,减速机的惯量都够呛,现实中没人这么搞,减速机没摩擦吗

弱弱的问一下,1:400两级减速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6-08-29):
1:400!!!你别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