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叫什么?

楼主(2016-07-27):
各位大侠,请问照片中连接的那个零件叫什么?这个是在广州北京路看到的赛车游戏娱乐机。

谢谢各位!

网友:
模拟驾驶室。

网友:
铰链?关节?

网友:
Y型接头?

网友A:
看着是有两个自由度的转动,这种结构是虎克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有两个自由度的转动,这种结构是虎克铰吧!

请问跟普通铰链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耳叉。液压缸或气缸与基础、负载联接的基本方式之一,对应的还有耳环、耳轴,法兰,球形铰接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跟普通铰链有什么区别?谢谢

转动铰链有单自由度、2自由度、3自由度的。一般并联机床上都有用2自由度虎克铰和3自由度的球铰!

网友(点评):
是不是普通铰链下面又连一个铰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铰链有单自由度、2自由度、3自由度的。一般并联机床上都有用2自由度虎克铰和3自由度的球铰!

你好!请问虎克铰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是什么样的用法?有资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虎克铰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是什么样的用法?有资料分享一下。谢谢!

sorry,今天才看到,你可以百度利用和百度学术搜一下相关内容,原理结构很简单。

网友:
虎克铰,类似万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今天才看到,你可以百度利用和百度学术搜一下相关内容,原理结构很简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虎克铰,类似万向节。

谢谢!

网友:
有点像万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