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车削中心铣四方面纹路太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7):
带C轴的车削中心,夹持外圆,使用C轴插补加工铣四方面,也不是崩刀,就是正常的铣削,一刀成形,结果側刃加工效果如图,带比较大的纹路,而且铣到中心的效果能好一些,大概10mm左右吧,越到两边纹路越大,方块红线长有大约50mm,宽5mm,纹路是直径10的铣刀侧刃加工的,希望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抱歉,补充图片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zODczfDYzYmYxODJhfDE3NTQzNDg4OTN8MHw%3D

楼主:
引用 楼主:
抱歉,补充图片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zODczfDYzYmYxODJhfDE3NTQzNDg4OTN8MHw%3D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zODc4fDEwYjBjMWQzfDE3NTQzNDg4OTN8MHw%3D

网友A:
没看到图片,从文中看震纹是两边多中间少,猜测是工件振动造成的,建议降低铣刀转速以及吃刀量。

网友:
震刀了,机床的装夹刚性不足以承受加工带来的冲击力,1,调加工参数,2调进给和吃刀量,3增加加紧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片,从文中看震纹是两边多中间少,猜测是工件振动造成的,建议降低铣刀转速以及吃刀量。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zODc5fGMwYjY2M2QzfDE3NTQzNDg4OTN8MHw%3D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zODc5fGMwYjY2M2QzfDE3NTQzNDg4OTN8MHw%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