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模具 如何避免碰刀?

楼主(2016-07-27):
请教下各位,折弯时,如何计算  产品  碰刀的尺寸? 使用勾股定理?还是三角函数?  另外,从什么地方开始算起?(是刀刃的地方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其实第一张弯刀图片中的阴影方格已经告诉你了,每个方格的尺寸是10mm,根据你的折弯图纸算一下折弯边碰不到模具就没有问题。

网友:
用CAD模拟下就行了 折弯刀具截面图和折弯件截面图模拟下就知道干涉不干涉了

网友(2018-01-02):
模拟和刀具不干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