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和定位,请教

楼主(2016-07-28):
机械结构中,紧固和定位的关系,只螺钉紧固没有定位装置,可不可以,长时运转螺钉松动,精度是不是就缺失了,比如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减速机有斜齿轮,斜齿轮与齿条啮合,在齿条垂直方向,减速机的支座设置了间隙调整装置长条孔,调整好间隙,通过两端螺钉顶死,而在齿条长度方向没有定位。

网友:
都不可缺。

网友:
定位时基础,夹紧是保证。
定位必须是确定的。

网友:
定位是用定位销实现的,紧固是用螺栓实现的。要求高的地方两者缺一不可。

网友:
定位,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确定位置。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定位,还需要理解其工程意义。1、紧固螺纹联接件(螺钉、螺栓、螺母)的过程对工件有平行于安装面的力和力矩,这个力和力矩必定破坏之前确定好的工件位置使之失去精度,定位销可以克服这种力,保持精度。2、工件装完不会一用到报废,中间很可能需要维修拆解,有了定位销,可以很方便地恢复原位,不需要重新找正,定位销为后续的需要提供了极大方便。3、联接件松弛,工件不至于立即失去位置精度,一定程度上避免失效损失迅速扩大。等等等等。所以,定位销与紧固件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当然,也有精度很高的定位联接件,但工艺要求高,应用不是很方便,只在定位销不好单独布置时使用,同时也需要很强的工艺保证能力。

网友:
找一本夹具设计手册看一下,里面讲解的很详细了,定位又分欠定位/过定位等情况。

网友:
如果不经常拆装,也不是批量生产的话,可以没有定位装置靠手调,调好后紧固,但是防松处理要做好。如果经常拆装或者批量生产组装,最好有定位,但仍然要做防松处理的

网友A:
这个定位防松紧,锁紧螺钉有弹簧垫圈就好多了;而你说的减速机支座调整机构,这应该是成熟的设备机构了,只应该要垂直方向的调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位防松紧,锁紧螺钉有弹簧垫圈就好多了;而你说的减速机支座调整机构,这应该是成熟的设备机构了,只 ...

光垂直方向定位,那齿条来回走,齿条长度方向没有定位,螺纹孔有间隙,而且经常反向运转,精度好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