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材质单件能铣削加工出来么?精度如何?

楼主(2016-07-28):
如下图所示
算是一个小的定位工装吧,最开始想用电木的,但是后来又要求要有一定的弹性,所以想用橡胶或者硅胶
目前的疑惑是:一般的小机加工作坊加工橡胶或硅胶铣削出的精度能不能在±0.1mm内(橡胶或硅胶的弹性大约是普通白色硅胶块那种)
又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材料或者加工方法?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橡胶或者硅胶机加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或者硅胶机加工不行。

一点办法都没有嘛
单件又不可能去开模吧~
3D打印能做吗?

网友B:
尼龙可以吗

网友(点评):
尼龙可以加工,但尼龙材质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点办法都没有嘛
单件又不可能去开模吧~
3D打印能做吗?

3D打印可以

网友D:
不一定完全用弹性材料的,你用铝块铣个基座,接触面粘聚氨酯,或者铣小一点拿去包胶,都可以。

网友(点评):
他这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要求自己都说不清楚。有弹性。。。。。没有量化。要明确说邵氏硬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可以

请问这位大侠,3D打印这个件,橡胶材质,大约多少费用啊?能否告知

网友:
试试聚氨酯吧...3D能打abs和聚乳酸别的不懂,橡胶能不能呢?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可以吗

大侠~感觉尼龙偏硬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完全用弹性材料的,你用铝块铣个基座,接触面粘聚氨酯,或者铣小一点拿去包胶,都可以。

感谢大侠!不过我得去问问这边的机加工有没有这个工艺~

网友D:
多少件啊?
少的话上网找个包胶的,零件又不大,贵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件啊?
少的话上网找个包胶的,零件又不大,贵不了多少钱。

就一个,嘿嘿

网友E:
6#的方法比较好,如果一件费用估计不便宜!聚氨酯的可以加工也有弹性,弹性比硅胶小很多!硅胶的硬度一般在50多度,有定位要求硅胶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的方法比较好,如果一件费用估计不便宜!聚氨酯的可以加工也有弹性,弹性比硅胶小很多!硅胶的硬度一般在 ...

应用的地方对定位要求不是特别高,所以就硅胶的硬度很合适了,硬一点就橡胶的硬度也行
我已经发图给各个机加工评估了,看哪个方法经济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的地方对定位要求不是特别高,所以就硅胶的硬度很合适了,硬一点就橡胶的硬度也行
我已经发图给各个 ...

我用硅胶做过密封缓冲之类的东西,没做过比较大的件

网友F:
橡胶或硅胶弹性大,很难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橡胶或硅胶弹性大,很难加工的。

所以也很头疼啊,尽量避免使用这种需要机加工的橡胶件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改一下设计,把不能加工的镶入能加工件中。

网友:
不好加工,这设计思路就有问题。非的要加工可以试试把材料变硬再加工,再软化。

网友:
3D打印精度不够

网友G:
优力胶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优力胶应该可以的!

貌似是个不错的东西!记下了!感谢

网友:
橡胶可以加工,把刀具换成磨头,主轴转速要高,实际就是磨成的

网友(点评):
刀尖和刀根那儿永远都有很大的差别,除非几毫米磨一天。用数控中心用试错法多改几下提前量也许可以。。。

网友:
一般机加是干不了,PVC的可以机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打印可以

但是3d打印有点粗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大侠,3D打印这个件,橡胶材质,大约多少费用啊?能否告知

3d打印大部分采用pla和abs的材质吧。大概在1-3元每克左右。

网友H:
这个做硅胶或者软胶问题都不大,加工方式是复模,至于楼下的做的做铝基座,包软胶,成本很高的,做硅胶是通过机加工个治具压出来,做软胶是做个原型,做硅胶模具复模。我们可以做这个,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询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做硅胶或者软胶问题都不大,加工方式是复模,至于楼下的做的做铝基座,包软胶,成本很高的,做硅胶是通 ...

您这个也会超出我的预算了,毕竟只是单件,机加工是最经济的了,我最终还是没有选用橡胶机加工,确实很麻烦~

网友I:
尼龙绝对可以机加工!即使其他的塑料,只要加工速度快,即主轴转速快,也能加工。以前在工厂,有一工程师设计试做吸尘器,那塑料的风叶就是用车床加工的,主轴转速要很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尼龙绝对可以机加工!即使其他的塑料,只要加工速度快,即主轴转速快,也能加工。以前在工厂,有一工程师设 ...

塑胶基本都可以机加工的,尼龙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塑胶基本都可以机加工的,尼龙一点问题都没有

太软的塑胶不行。

网友J:
硅胶这种材料的硬度已经不适合机加工,一般这种都是开模的 有专门的包胶 压模公司 开个小铝模 不贵 在500到600多元的样子 我们公司治具上很多都要用到类似这样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硅胶这种材料的硬度已经不适合机加工,一般这种都是开模的 有专门的包胶 压模公司 开个小铝模 不贵 在500到6 ...

非常感谢!

网友:
開個简易模,注塑,五百块搞定

网友:
好像有一种像泥巴一样的,开始加水后,吧要定位的零件放进去,过几个小时后拿出来,自己再修一下,就能用了,如果磨损快的话,建议用赛刚或者钢件吧,要有弹性,是不是要夹紧?那就做个小机构,加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办法都没有嘛
单件又不可能去开模吧~
3D打印能做吗?

3D打印吧,有直接打印这种材质的

网友:
选硬度稍高点的优力胶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