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100行程的气缸推出200行程的效果

楼主(2016-07-28):
请教各位大神们,谁有这样一种结构,可以让100行程的气缸,能推出200行程的效果,谢谢大家。

网友:
杠杆

网友(点评):
做功是一样的,增大行程,推力必定减少

网友:
四连杆机构

网友:
加机构可以。

网友A:
N倍速机构,米思米案例里面去找

网友:
连杆,齿系变速

网友:
杠杆比 做机构试试

网友B:
100mm与200mm行程的气缸其实价钱差不多,要做到这样则要做复杂的机构,成本更高;从成本与可靠性考虑,买个气缸更好。

网友(点评):
可能是空间问题

网友:
杠杆比,放大动力端行程。

网友:
如因结构问题可加个链轮和链条,不过如从成本考虑还不如换一个气缸。

网友:
没别的限制条件的话,加个轮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倍速机构,米思米案例里面去找

厉害

网友:
气缸反向按照,杠杆机构。

网友C:
这是公司面试试题吧?

网友:
这样行么?

网友D:
1,齿轮齿条。齿轮与气缸固定在一起。两根齿条,一根固定在台座保持不动,一根固定在台体上,随着一起滑动。
2,链轮链条。比如叉车上油缸顶升。

网友(点评):
第一种方法非常不错的结构思路,不考虑结构复杂度!

网友:
太多了。甚至还能做可变行程的100:200,100:150,100:250……。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米思米有N倍速,复杂,如果不是必须,还是选择更换气缸方便,

网友:
杠杆比 或齿轮齿条机构吧

网友:
如何让100行程的气缸推出200行程的效果?那不就是多级缸吗?

网友:
葫芦倒过来用。。。

网友:
可以利用杠杆机构装置

网友:
连杆机构

网友:
动滑轮结构可以

网友:
倍行程机构或者连杆伸缩结构,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m与200mm行程的气缸其实价钱差不多,要做到这样则要做复杂的机构,成本更高;从成本与可靠性考虑,买个 ...

安装空间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公司面试试题吧?

在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齿轮齿条。齿轮与气缸固定在一起。两根齿条,一根固定在台座保持不动,一根固定在台体上,随着一起滑动。 ...

方法1不错,我也想这样做。

网友:
那两个100行程的气缸,就行了。

网友E:
杠杆比,放大动力端行程。力也就相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杠杆比,放大动力端行程。力也就相对小了

如果用相对大一点的气缸推动,是不是可以达到相等的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相对大一点的气缸推动,是不是可以达到相等的推力?

应该可以

网友:
方法不少只是需要空间

网友:
杠杆或者加齿轮齿条都可以

网友:
如果的确有空间限制,可以考虑多级缸,只是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
好多方式,一个气缸一跳同步带加二副导轨

网友:
不能直接推

网友:
如果没有空间问题,还不如直接200行程气缸

网友(2019-03-22):
滑轮机构

网友(2019-08-05):
SMC或者亚德客的

网友:
齿轮齿条,不过还不如直接买200行程的

网友F:
将曲柄改成气缸,行程是气缸行程的两倍。

网友:
动滑轮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将曲柄改成气缸,行程是气缸行程的两倍。

这图片好熟悉,几年前哪里有个帖子讨论过这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将曲柄改成气缸,行程是气缸行程的两倍。

请问图片摘自什么资料,想购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图片摘自什么资料,想购来学习一下

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置图册(原书第5版)   [美]
NEIL SCLATER
著,
邹平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