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检具方面的大神,求指点

楼主(2016-07-28):
检具审核时,该怎么去介绍这个检具啊?被审核的时候好尴尬啊,完全屡不清头绪该怎么说,求指点啊。

网友:
1.方案合理性:使用方便,制作工艺性
2.尺寸校核,精度验算。量检具设计也有标准的。

网友:
检验用具定时要检查,比如游标卡尺,有专门人员要定期拿到劳动局指定检测机构检测,并贴上合格证;一般技术人员只使用,不用检测的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检具都有专门的机构校验的吧,不要超期使用。

网友:
检具不同于量具,是针对特定零件检验需要的专用检验测量设备或器具。首先原理要正确,最基本的是要贯彻设计、加工、测量的统一,无法直接获得基准的,也要确保借用基准的转换不会对测量产生影响,非测量尺寸的误差不会反应的测量中来。其次,检具的制造质量过关,测量结果可通过其他基础测量手段验证,可靠、可信。使用过程受控,操作误差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测、可控、可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并且确保贯彻落实。
某柴油机零件,有一对尺寸要求其差不大于某限值,在线测量所用检具据传说是数十年前的德国设计、全世界都在用。所使用的基准与加工这一对尺寸的工序无关,自身也不具备做基准的精度,同一人、同一件连续两次测量所得结果完全没有关联。而该检具的测量结果决定了一批九台,合同价格180多万的专用机床的命运。经三年的多折腾,最后选择最基本的测量方式获得数据,才总算说清楚问题。这个案例印证了前述检具原理正确,精度可靠,操作可信,使用受控的意义。
所以,要说服别人相信你的检具,主要从这几个角度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