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丝堵孔后钻头打不下去

楼主(2016-07-28):
6mm Q235B 碳钢板上面孔一开始开错了,用G4Si1 2.0 焊丝堵起来后,差不多在原来位置上重新打孔,钻头打不下去怎么回事? 用的是8个的麻花钻,在加工中心上加工的。

网友:
焊接完硬度高了,用合金的试试,吃刀量小点。

网友:
是变硬了,一般的碳素工具钢的钻头不行了,高速钢钻头或者硬质合金钻头,才行。

网友A:
焊完退火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完退火了吗?

没有,整个架子焊接完成后,质检检查时才发现孔距差了几毫米,急着交货,焊完直接就上加工中心了。

网友:
钻不动 就退火呗  最次最次 还有电火花呢 就是不能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