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问题

楼主(2016-07-28):
求高手或老工程师指教下,这样作图可以吗?新人求解!谢谢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A:
爆炸图?你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炸图?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总成图纸,想让作图高手来指导下,因为我是初次接触公司图纸,也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点评):
这不是你做的图纸?

网友(点评):
完全搞不懂你想问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总成图纸,想让作图高手来指导下,因为我是初次接触公司图纸,也不知道怎么看!

建议楼主发图片清晰点,完整点,感觉还有纸盖着什么,不方便漏出来可以马赛克

网友:
这是爆炸图,主要表达零部件名称及装配关系

网友:
可以,但未必完备。
你必须确认:所需要了解或表达的装配关系是否清晰完备。
                有关技术要求是否明确。
                是否还有其他技术文件。

网友:
这个需要看看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能看出装配关系,但是装配的时候去哪找你的零件,即使找到了加工好的零件怎么判断对不对呢,再去翻零件图吗

网友B:
直接拿到车间找个工人看看他能不能看懂,或者他按照你的图纸能不能把产品装配起来。

网友:
方向机总成的装配图吗!
一,装配零件不能少,数量不能错,顺序号不能错;
二,技术要求很重要:花键装配是否顺滑,花键轴两头的万向节是在同个平面还是成90度角装配,花键套中加什么油这些一定要表达出来!
     十 字轴与万向节装配后是否顺滑,盖帽或卡簧是否紧配或与万向节面相平等等装配细节都要表达清楚!

网友:
这是三维设计软件普及后实现的一种出图方式,相对传统的三视图,更直观、更容易理解,但在尺寸关系,配合公差、装配的结构细节等方面还不能完全取代三视图。作为三视图的一个补充,用在某些需要快速沟通而对技术细节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表示装配关系,和B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到车间找个工人看看他能不能看懂,或者他按照你的图纸能不能把产品装配起来。

有道理,刚毕业在发动机厂干过,不懂的装配都直接到生产车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刚毕业在发动机厂干过,不懂的装配都直接到生产车间看

是的,很多经验都是直接从一线的师傅那儿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