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同规格铝型材之间的连接件?

楼主(2016-07-28):
我现在做的东西用到3030和2020两种铝型材。
有没有连接件把它们连起来?
不想自己做。
谢谢!

网友:
不同的厂家,连接件是不一样的。Bosch 的和别的就不通用。

网友:
这样的标准件很多,直接联系型材厂家会有推荐的给你。

网友:
淘宝上看同一厂家的型材,我之前也找过

网友:
那就难看一点,直接用2020的角件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曾经搞过,那种铝型材是有槽的,有与它配用的标准连接块的,铝型材间可以连接,并可以安装气缸等等;建议联系厂家。

网友:
用拉码,型材上加工一下就行了,注意下螺母是放哪种型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