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镍钴合金(KOVAR)数控加工,求助

楼主(2016-07-28):
之前公司一直做不锈钢的机加工,现在有铁镍钴的产品,但是会用到直径0.6~0.7mm的铣刀加工,可行性会是怎样?
外观要求很严格,基本的浅刮痕等等都是不允许的。

网友:
这样的铣刀非常贵

网友:
你机床要好

网友:
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包括机床精度,转速,铣刀的材质,铣孔后铁削的排除,钻的是盲孔还是通孔等等,少一样都不行的

网友:
kovar一般作为密封玻璃烧结的时候使用,加工性能跟钛合金有点接近,精加工不是问题,按照常规加工就可以,
粗加工我目前认为的比较好的方案是用mastercam的动态铣削,且这类材料加工的时候不适合高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