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10丝的平面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6-07-28):
这个东西做的时候平面度不是很稳啊,现在做法就是普通三抓夹住 车掉。平面度不是很稳,有时候十几丝有时候1个都有。求教大手有什么好办法能够稳定的控制在10丝以内啊。不锈钢304的料子

网友:
首先要肯定你的机床没问题,最好查一下。304不锈钢内应力非常讨厌,需要做固溶热处理。三爪卡盘夹持不是个好主意,除了圆度有问题外,通过翘曲变形也会影响平面度,最好使用涨套之类的夹具。切削量要小,大流量冷却,最大限度避免切削热。

网友:
首先楼主这个件要求保证平面度的部位厚度很薄,就算加工完后本身也很容易变形;
因为环状且径向厚度不大,用卡爪夹紧是本身就容易变形,所以建议楼主尽量用涨套结构夹紧。

网友A:
这就看操作者水平了
LS说的没问题 关键如果只是1件 2件 或者5件 这个公差 做工装 也是用不着的
首先你的卡盘 别是老掉牙的  不说2年一换  也得是间隙不大  然后爪修正 爪号肯定得记住吧 然后就是粗精车了
平行度5丝内 准准的  平面度10丝内把
300的圆我们都这么加工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先从机床本身的精度找起,如果机床精度没有问题,那么我建议用涨套,最稳定。
切削量也要小,最后一刀精车0.1mm
希望帮到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手子 答复,现在情况就是和客户沟通 放到50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看操作者水平了
LS说的没问题 关键如果只是1件 2件 或者5件 这个公差 做工装 也是用不着的
首先你的 ...

关键他有平面度要求那面 有几个槽要开。光平面的话10丝还很容易车到。

网友:
车出来10丝以内。放个一两天。我估计就跑了。材料和结构决定了。很难保证得了的。

网友:
将三爪从接触弧度窄的换成宽的

网友:
考虑心轴定位,后面用顶尖顶紧,当然得加个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