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钢渗碳焊接后硬度只有10HRC,如何处理

楼主(2016-07-28):
低碳钢渗碳后焊接,焊接后表面硬度只有10HRC,请教大师们如何操作才能保持零件表面HRC40的硬度,谢谢!

网友A:
热处理后再焊接?
渗碳处理只是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再焊接?
渗碳处理只是表面处理。

因为一端焊接件有车加工螺纹,所以只是表面渗碳处理后焊接,焊接前零件表面硬度有40HRC,焊接后表面硬度显著降低。只有10HRC左右。

网友:
低碳钢焊接后退火,再渗碳淬火

网友:
焊接后表面硬度降低?上个图看看你焊接部位,加工部位以及检测部位吧,顺便说说你的低碳钢是啥钢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