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天气如何解决喷漆时油漆飘散问题

楼主(2016-07-28):
  近期高温持续,公司一条生产线钢结构完成安装工作后需要进行喷漆工作,现在防锈漆已经喷涂结束,用了一周时间,后面还要喷两遍蓝漆。喷漆的过程中车间内全是油漆的味道,油漆飘散充满整个车间,影响很大。因为生产任务紧,车间生产24小时停不下来,而因为赶工期,喷漆工作也不能暂停。想请教如何解决喷漆时,油漆飘散的问题。因为一些原因,刷漆的方式被否决,不再讨论。欢迎大家提供宝贵建议!  谢谢!

网友A:
标题不对,你这种喷漆方法,是不是高温天,油漆都会飘散。除了换地方喷漆,我感觉没有其他方式。我上一个公司就是这种喷漆方式,喷漆工一来,大家全部带口罩,我们办公室都要带。其实是违法的(你可以查下,不过公司不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不对,你这种喷漆方法,是不是高温天,油漆都会飘散。除了换地方喷漆,我感觉没有其他方式。我上一个公 ...

强调高温天是因为高温加油漆味让人难以忍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调高温天是因为高温加油漆味让人难以忍受

热热更健康,现在终于不用闻油漆味的说!看好天气,除了搬出去喷(或者能隔离)实在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
找外协厂

网友:
无气喷漆试试?

网友:
出一次大事,公司就洗白吧。
不是赔偿、重建的问题,而是环保、安全每天都要到你厂里转一圈,那些大神可不是那么容易伺候的哟

网友:
喷漆比油漆更大味道,而且味道不易散,一般要将设备放置室外才喷的;室内不能移动的设备一般油漆吧,并加强通风,就行了吧。

网友(2016-12-29):
建个喷漆房

网友:
我们公司大型设备都是叉到外面喷漆的,在房间里,喷漆味道散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