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车螺纹时,怎么去第一牙的毛刺。

楼主(2016-07-28):
求教,车螺纹时,怎么去第一牙的毛刺。

网友:
倒角去毛刺?

网友:
老马以前发过一个帖子有讲过

网友:
车完螺纹后,用外圆刀在入头处倒个角,即可

网友:
用外圆刀到角。如果想进一步清除细毛刺,可以用砂纸清理一下。

网友:
推全牙?快速旋入?

网友(2016-09-18):
如果是车螺纹,一般的做法就是车个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