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过滤器精度等级分类方法?

楼主(2016-07-28):
过滤器精度等级分类方法  谢谢

网友:
现在一般有两种标准: ISO4410 还有就是NAS (欧标)

网友(点评):
具体的百度就可以了,根据单位体积内固体颗粒数的不同来区

网友:
吸油的一般用到100μ左右,回油的一般用到10-20μ,一般比例阀用到10μ左右就够了,再高的就是5μ和3μ,精度一高滤芯价格就成倍的上去了。一个原则够用就可以了,不要一味求高精度。不必要的使用高精度还会使液压系统背压升高,造成液压系统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