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6150机床向右快移到某一位置变压器跳闸

楼主(2016-07-28):
  各位达人你们好!我厂里一台沈阳6150普车,每次向右快移到某个位置时就会跳闸,导致整个变压器的用户停电,然后半分钟后有自动来电。快移的步进电机在空转的时候和其他方向移动时均不跳闸。只有向右移动到某一位置才跳闸。今天把线也拆了重新包扎了,可是最后还是跳闸。真搞不懂是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
肯定是漏电,建议断电摇动拖板,测进线对地漏电,别忘了按住快进按钮复测一下

网友:
漏电,某一点接触不好

网友:
漏电的可能最大,楼主可以检测一下。

网友:
关掉大电,接一直流电,拖动流板看漏电吗。

楼主(2016-10-17):
多谢各位,已经查到是,线管里面的一根电线破皮了,让工人拆开查看,粗心大意的没有检查出来,导致走了很多弯路,最后亲自拆开看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