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它们之间的导向问题

楼主(2016-07-28):
      分度轮的卡槽装有铁片的尺寸与方块的卡槽尺寸大致相同,当分度轮到最低处,成自由落体时候,怎么保证铁片能顺利通过方块中间的卡槽,求助大神设计一个导向装置?让铁片每次顺利通过卡槽。

网友A:
供料机构n种里面,你选了这个,应该有你自己的判断依据,现在却问这个?

网友:
能不能加个像漏斗一样的?

网友:
方块上加30度倒角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料机构n种里面,你选了这个,应该有你自己的判断依据,现在却问这个?

厂家要求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是谁在设计?是厂家还是楼主?还是楼主在帮厂家的错误设计擦屁股?

网友:
对准了还进不去么?为啥进不去?

网友B:
采用何种控制,转盘速度是多少,开口比零件宽多少。想明白这几个问题应该不难

网友:
4楼已经回答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何种控制,转盘速度是多少,开口比零件宽多少。想明白这几个问题应该不难

PLC控制 通过就是合格产品, 跟产品一样的吃尺寸

网友:
你是想让开槽尺寸作为检验零件合格的标准?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好。如果想检测长或宽尺寸,可以做一个圆盘让零件随外壁转动,做个可调节活动挡板,挡板高可以让低于或等于合格尺寸的零件通过,筛除高的。另外做个凹槽再筛除低的。还有很多形式的筛选机构,你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楼主:
厂家要求这样做的

厂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