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消隙齿轮

楼主(2016-07-29):
在群里无意间看到有消隙齿轮,百度多时无果,求大神科普。
主要不明白的是
1.消隙齿轮一般是作为主动轮还是作为从动轮。
2.弹簧的拉力大小是否会影响到传动精度。
3.消隙齿轮的应用领域一般在哪。
4.缺点在哪,为什么在生活中部常见。
图为原理及实物图

楼主:
我个人纠结的是如果传动阻力大与弹簧预紧力了,在反向时怎么滴都需要依靠主动轮和安装在轴上的那个此轮进行传动。若是传递力距不足以引起弹簧形变确实可以没有间隙传递力矩。就相当于正转时的力矩传动方向为输入扭矩---主动轮---安装在轴上的齿轮---输出轴
反转时的力矩传递则变为输入力矩---未安装在轴上的齿轮---弹簧----安装在轴上的齿轮---输出轴。

网友:
不论主动带轮还是从动带轮在传动中只要有间隙都会影响传动精度;
拉簧强度大小很大程度的决定了传动精度;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学习啦

网友A:
用过,一般是主动直齿小齿轮(减速),加工装配上比较方便,弹簧拉力过小的话这种双片齿轮就没法错开消除齿侧间隙了。我一般习惯再加上两个紧定螺钉。弹簧将上下双片齿轮错开消除齿侧间隙,然后锁紧紧定螺钉,将上下双片齿轮锁死,这样弹簧拉力不用过大,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新锁紧螺钉,毕竟啮合一段时间双片齿轮还是会“错不开”。中小功率传动,我当时是用在一个切割头的XY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般是主动直齿小齿轮(减速),加工装配上比较方便,弹簧拉力过小的话这种双片齿轮就没法错开消除齿 ...

也就是说这种齿轮需要不断维护才能保证消除齿隙和精度对吗?

网友(点评):
对的,毕竟大小齿轮不断的啮合紧定螺钉存在松动的可能,极有可能两片齿轮无法错开,即使单纯的加大弹簧拉力当出现冲击是弹簧瞬间也有可能松动。如果是斜齿轮的话那么做一个带弹簧的轴向轴套顶死就行,机床设计手册有

网友:
期待大神继续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齿轮需要不断维护才能保证消除齿隙和精度对吗?

斜齿轮还有这样的用法,涨见识了。

网友B(2016-10-05):
我给人家生产过,现在还干着,原理不大一样,应该是我觉得。

网友(2017-03-07):
消隙齿轮一般应用到扭矩不大及转速不高的场合。我所接触的领域有机器人和半导体设备还有检查设备。通常是齿轮工作状态下,依靠弹簧的张力来达到消隙的目的。

网友:
11楼说到关键之处:只传递运动,不传递动力

网友(2017-04-20):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齿轮需要不断维护才能保证消除齿隙和精度对吗?

斜齿轮的要怎么做才能消间隙,“带弹簧的轴向轴套顶死”是什么意思?不懂哦

网友(2017-09-25):
威望不够,谢谢楼主

网友(2017-11-07):
有一种是靠张力的,还要是靠撑力的,这个摩托车,几十年前就用了。

网友(2018-03-20):
消隙齿轮之所以一般用在输入级,是因为输入级扭矩小(这样所需弹簧力就小),如果有齿轮侧隙的话,在经过减速机后会被放大传动误差;按照原理来说,使用过程中是不允许装紧定螺钉的,那样就失去了使用消隙齿轮的意义了。因为齿轮运转时总会磨损,使齿厚变薄,从而重新出现侧隙。

网友(2022-11-01):
双齿轮交错消隙可以用碟簧代替弹簧,空间小弹力大。碟簧用个可调螺母调节弹力。不懂的可以搜索论文和专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人家生产过,现在还干着,原理不大一样,应该是我觉得。

dsdsdsdsdsdsd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