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的检验问题

楼主(2016-07-29):
供应给客户的产品,客户三坐标检验往往孔径超差0.001~0.01,但我方用千分尺对标又都是在合格的。况且三坐标都是在室内恒温20多度检验的,我们生产在车间的温度三四十度,现场也只能用内径千分表控制。
问题1:同样的温度,检验孔径,三坐标检的是不是比内径表检的偏小?
问题2:加工时环境温度过高跟三坐标检验环境偏低,两种环境不一致,总感觉不合理。
问题3:三坐标的检验结果,如:孔径、中心距等可以直接修改的么。
求大神帮忙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1、同一个产品,三坐标检查2次,数字也不一定一样。
2、热胀冷缩,加工的时候充分冷却,检验的时候先丢三坐标里最少2个小时再看看,孔大了小了改刀补。
3、检验的时候擦干净探头以及工件,超差改不超差我没干过,为的方法就是再检验一次。0.001  0.002这种尺寸,多检验几次改的回来,拼人品

网友:
1三坐标捡孔偏小是这的,三坐标仪器是综合评价零件的实际尺寸。2三座标设置的软件测量工件实际尺寸后不能改动。

网友:
温度的关系,车间温度高,冷几个小时测量结果肯定有变化!以前出现过!

网友:
量具需要第三方校准,不是买来就能用的。精度较高、要求严格的,供需双方要对量具的选择、使用进行比对、规范,对检验测量的作业条件、操作规范予以统一,批量大的,还要按标准约定抽样检验的规则。最后,三座标的数据,至少有一些国产机型有修改的可能——你懂的——不过,碰到懂行的,可以从数据文件的属性里查出蛛丝马迹。诚信为上,还是不做这样的事为好。

网友:
在测量时,有认为误差,也有测量仪器引起的误差,0.001这样级别的理解可以算是误差
但是0.01以下,如果是精密仪器,建议做校准,这样你加工时考虑向三坐标测量的结果靠近
另外也可也和客户沟通,这样的误差,是否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一个产品,三坐标检查2次,数字也不一定一样。
2、热胀冷缩,加工的时候充分冷却,检验的时候先丢三 ...

客户太NB,仅以第一次检验作为标准,不做第二次。他们检不合格的,我们私底下买通搞回来,再送,检又合格了,有0.015的误差。但客户就是认可第一次的结果,很是郁闷,根本不与你沟通,人家是国企,我们是私人。

网友:
1.三坐标检测两次,会有结果上的变化,但是不大,也就0.002-0.003这样吧,前提是零件够干净
2.应该等零件完全凉下来之后再检测,这是标准流程
3.修改的话只能在加工设备上修改,三坐标改不了,但是三坐标有它自己的计算方法和理论,方法不同,结果不同,所以有检测之前确认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太NB,仅以第一次检验作为标准,不做第二次。他们检不合格的,我们私底下买通搞回来,再送,检又合格 ...

那就从加工方面入手。我觉得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算好的了 几个秒  我这里都是个C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