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平台升降机构思路

楼主(2016-07-29):
求助论坛里各位大神,我也要设计一个升降机构,实现平台的升降,并且还要实现当这个机构处于倾斜平面时工作台面也要能实现水平,求教各位大神有没比较好的实现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加四个螺栓地脚得了,随便怎么调

楼主:
我这个机构要实现完全自动控制,就是每个动作都要用电机驱动实现

网友(点评):
兄弟,别想那么复杂好不。你就在上面那个平台上加箱水。货物就漂在里面。保证水平

网友(点评):
给你开玩笑的。其实你可以从2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传感器配合执行油缸调整水平。另一个就是靠重力实现。只要配重够重,物体就能始终保持水平。

网友(点评):
升降模式有很多种,你图片的是剪叉式,还有油缸气缸直接举升,电机减速机加导轨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四个螺栓地脚得了,随便怎么调

您好,谢谢您回复,我问题没描述完整,我的这个机构要实现完全的自动控制实现,电动驱动实现。

网友B:
你现在这个设计应该只可以水平上升和下降,不能倾斜吧?最简单的设计,左右各一个液压缸,辅以其他一些支撑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这个设计应该只可以水平上升和下降,不能倾斜吧?最简单的设计,左右各一个液压缸,辅以其他一些支撑 ...

是的,我现在这个设计只能实现升降,要实现上面的台面水平还没想出来怎么实现,愁了好几天了,来论坛求教大家指点下思路,求大神啊

网友C:
照片是你设计的方案还是网上的,这明显不是你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是你设计的方案还是网上的,这明显不是你的意思啊。

照片是我随便画了个草图,照片显示的只能实现平台升降,我现在发愁怎么实现上平面水平调整,还没想出实现方法,来论坛求大神指导下思路,万分感激!

网友:
”实现当这个机构处于倾斜平面时工作台面也要能实现水平“的结构不是一个动力能实现的,要靠谱点的方案,需要客户的技术参数才能给出,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明白的。

网友D:
      十年前的问题。如果要实现自动升降水平,需要加装相对应的传感器,形成闭环控制。

楼主:
我现在想的是 要实现平台升降又要实现上面台面的水平 必须得设计成两层,下层实现升降,上层微调实现台面的水平,不知能不能实现。另外我这个机构对空间还有限制,竖直方向上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年前的问题。如果要实现自动升降水平,需要加装相对应的传感器,形成闭环控制。

是的,是需要形成闭环控制,控制部分我在控制器里实现,现在机械部分设计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构要实现完全自动控制,就是每个动作都要用电机驱动实现

您好,我要在上平面放置东西的,加水的方案是不可以,靠重力也不行,加两个油缸配合传感器这个思路可以考虑下,谢谢你

网友:
三轴蜘蛛机器人结构,鸡头原理,倒置!

网友E:
只要中间变成滑动就解决了

网友F:
平面上水平容易调整,斜面上的支架两侧加两组油缸,斜面倾角转化成油缸距离即可

网友:
我有个跟你想要的一样的,加我扣扣我发给你947422368.

网友:
你好,我觉得你把你现在的液压缸或者电机顶的位置换到剪刀梁的中间轴上面,实现垂直升降,然后在顶端的两个指点上做电机调节,这样可以实现升降和垂直调节。

网友G:
这个,有现成的可以参考,但是不知道你的升降高度和预算需求。
六自由度并联机器人,难的是控制系统。本来精度也是难点,但是你的要做升降平台,应该就没那么高的精度要求了。结构超级简单,两个支架,6台电缸,12个链接关节,再加一堆传感器和控制系统。以下是参考图:

网友(点评):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楼主估计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现成的可以参考,但是不知道你的升降高度和预算需求。
六自由度并联机器人,难的是控制系统。本来 ...

您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要设计的这个升降平台比较小,抬升状态下总高度大约500mm,升降的行程250mm,承载重量也很小,几公斤左右吧。这个方案考虑过但觉着太复杂,尺寸要求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中间变成滑动就解决了

您好,麻烦您详细说下,那部分变成滑动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面上水平容易调整,斜面上的支架两侧加两组油缸,斜面倾角转化成油缸距离即可

您好,感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把油缸加到哪个地方呢?求指教

楼主:
想了一个思路,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这个降台面一直是水平的

网友:
爱莫能助,我也想实现床的倾斜

楼主:
大家踊跃提意见啊

网友(2016-08-29):
学习了,其实全自动有时候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

网友:
加2个编码器实现两边同步控制

网友:
两边油缸各加一个编码器闭环控制, 实现同步提升,纠偏

网友:
不知道成本控制如何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多自由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