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刀片如何进行机加工

楼主(2016-07-29):
像这种梯形螺纹刀片是用什么机台加工啊,还有加工流程。求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刀片的制造加工流程及设备:制造毛坯(硬质合金粉末压制成型、高温烧结,这道工序用到的设备是压机、模具、真空烧结炉等)-------端面周边磨削(端面磨床、周边磨床、内孔磨床;或者使用多功能磨床,修磨出基准。)--------梯形牙的磨削(一般使用电解成型磨床,砂轮是需要成型砂轮,要在光学曲线磨床上放大一定倍数按照刀片牙型修磨出来的;磨削时,先粗磨去除大的余量,然后精修磨出最终牙型的尺寸)------检测(万工显)---打标记(激光打标机,打上刀片的代号)-----包装入库。

网友:
在磨削出牙型检测合格后应该还有二道工序:刃口钝化(钝化机)------涂层(化学涂层或者物理涂层,目的是增加刀片的使用寿命)

网友:
锯齿牙刀

网友:
车床上  用那种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