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上面轴扭矩多少?

楼主(2016-07-29):
大神帮忙给分析下,上面滚筒轴连接减速机,想知道减速机承受扭矩多?
滚筒缠绕方式如图

网友A:
你给的数据不全,我就问问你给你这么个东西你能算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吗

网友(点评):
完全看不明白这个结构怎么运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数据不全,我就问问你给你这么个东西你能算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吗

需要什么参数请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参数请讲

1.你的减速机是直接连到滚筒上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连接的
2.你的滑轮一共绕了几砸
另外你这样真能升起来吗?

网友B:
感觉设计有问题,东西怎样升起来呢?是不是应该只有一边有绳拉起来?如果是,单边的拉力就是其重力6000KG,再乘以其轮子半径,将单位转化成N.M,就是转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减速机是直接连到滚筒上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连接的
2.你的滑轮一共绕了几砸
另外你这样真能升起来吗 ...

滚筒同减速机联轴器连接,滚筒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设计有问题,东西怎样升起来呢?是不是应该只有一边有绳拉起来?如果是,单边的拉力就是其重力6000KG, ...

图修改了,请看下

网友:
有个动滑轮,钢丝绳的拉力只要一半,3000KG。

网友C:
中学老师教的。好像还没忘光。

网友(点评):
T=1/2DM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学老师教的。好像还没忘光。

减速机承受扭矩=1/2r*MG/2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减速机承受扭矩=1/2r*MG/2是吧?

减速机承受扭矩T=r*MG/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速机承受扭矩T=r*MG/2,

动滑轮不是减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速机承受扭矩=1/2r*MG/2是吧?

rxmg/2,其中M是工件重量+滑轮重量+绳子的重量,算完了最好有1.2倍以上的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滑轮不是减半了?

动滑轮使绳受力减半,即为mg/2.但力臂未改变,为r,所以力矩T=FL=r*mg/2.    (r为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mg/2,其中M是工件重量+滑轮重量+绳子的重量,算完了最好有1.2倍以上的安全系数

r*mg/2=0.16*6000*10/2=4800NM
4800*1.2安全系数=5760NM
减速机输出扭矩选6000NM左右么?

网友(点评):
肯定够了,但是你需要看一下减速机的安全系数我记得普通电机有0.8的还有0.9的,得根据你的样本做选择,还有工况系数。6000NM只是一个基本数值,用这个去带入你减速机样本里面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机承受扭矩=1/2r*MG/2是吧?

够讲45分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设计有问题,东西怎样升起来呢?是不是应该只有一边有绳拉起来?如果是,单边的拉力就是其重力6000KG, ...

受一半的重力F,6000*9.8*1/2=29400N
半径:0.315*0.5=0.1575M
扭矩T=F*r=29400*0.1575=4630.5 N.M

楼主:
学习了,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
楼主  我是来学公差的
φ70的部分是轴承位置吧。
js6 ±0.0095
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还有这个重量是不是该过盈呢配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