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程大跨度龙门直角坐标机器人 问题探讨

楼主(2016-07-29):
现在正设计一个直角坐标机器人!
遇到问题 :
1、行程较大,托架想做成整体加工!但是型材大行程挠度问题无法解决!
造成单侧导轨直接度查,而且两条导轨的平行度怎么保持?
2、由于竖直为方向为倾斜工况,所以光轴的导向问题?怎么解决
3、由于两条导轨之间的空间需作为执行机构运动,所以架体只能做成两侧相对独立,所以精度和 强度如何保持?

网友A:
   好奇的问几个问题。第一个,你齿轮齿条按这个结构安装后,齿轮齿条有间隙或者过紧怎么办。
                   第二个,你安装齿条的那个长条件,是用螺栓拧到型材上的,除了螺栓外有没有销孔,或者定位面。
                   第三个,你是否准备安装风琴罩在在齿条上。如果不安装,齿条面对上面,会不会有异物掉落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问几个问题。第一个,你齿轮齿条按这个结构安装后,齿轮齿条有间隙或者过紧怎么办。
            ...

第一个问题 齿轮齿条的中心距问题,是通过与齿轮链接的轴的按照位置进行微调的!
第二个问题 我做个专门的齿条托架!我现在的难点是 即使托架的精度保证啦, 矩形钢的精度无法保证!所以很困惑
而且 最困扰我的 是两条 的导轨精度问题,求大神指点江山
第三个问题  我已经选了你所说那种防尘 方法

谢谢你

网友B:
我这个有8米多,测试的各项数据也都不错,用自己的直角坐标机械手测试40000个脉冲往返一直走,不会累积误差,相对误差在5个脉冲以内,

网友:
等待高手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有8米多,测试的各项数据也都不错,用自己的直角坐标机械手测试40000个脉冲往返一直走,不会 ...

我的qq1032855001  可以看看资料吗  能采购 我们考虑 尽量外购的

楼主(2017-03-06):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有8米多,测试的各项数据也都不错,用自己的直角坐标机械手测试40000个脉冲往返一直走,不会 ...

不错,但是我这个是两侧导轨,跨度比较大,所以误差控制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