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动密封的机构

楼主(2016-07-29):
问题:一个水槽两边有U型凹槽,将管件放进凹槽里,然后水槽水位上升,请问怎么做到凹槽不漏水并且稳定性好?

     我的办法是如图:定做半圆形橡胶圈卡在凹槽里不动,管件就摆放在半圆形橡胶圈里,再由气缸推动摆臂,摆臂
再带动方形的橡胶块旋转(摆臂由一个弹簧压住以使橡胶块紧贴水槽外壁),正好转到U型凹槽部位将其封堵。
请问这个机构能实现基本密封吗?(漏的慢一些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你的方案可以,我认为太麻烦; 也不了解具体工况,我的看法是:

不知道是不是那杆拆装的频率比较高,如果不是你的设计的看上去太麻烦了!为了防水气缸都用上了,

问一下,一定要开U型形槽吗,圆形可以吗,杆子穿过去;

如果是我做,可以会用定做U形密封件,卡在那个位置,外侧加固定板压住U形密封件,用螺丝锁紧;如果用气缸我会把气缸放在杆子下面垂直方向顶U形密封件,并用不会把U密封件分开设计,

楼主:
杆子很长的不能穿过去, 用螺丝人工锁紧吗?(那不行太慢了),U密封件不分开怎么做呀?

网友:
够呛

必须有个正压力

网友:
杆件要不要动?
如果杆件不动的话可以考虑充气密封

网友:
杆件拿开前,把水抽掉一部分怎么样

楼主:
回复 5" ,6":  管件放进槽里之后是不动的。放进槽里之后水位上升,管件内部通气做高压测试(水位上升的目的是要观察有没有气泡漏气),测试好之后是要抽水的,抽好水了再把管件拿开。

网友(2016-10-20):
管子有多长?如果不长的话完全侵入水中是可行的

网友:
你这结构太麻烦,工作原理不知道

网友:
我看紫色的管子有粗管和细管,试压是否只是测试粗管的密封耐压性?试压完后粗细管是否可以拆开?

网友:
楼主可以做成上下两个箱壳,结合面法兰加密封垫,管子中心穿过密封面,上箱上下不焊板,下箱下焊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