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能否自由调节零件长度?

楼主(2016-07-29):
有些零件,比如铝型材、螺丝,其主要的变化量就是个长度。
在做装配体的时候,如果发现长度不合适,只能重新制作一个零件。
如果能在装配体里自由调节长度就好了。

网友A:
  solidworks里面 只要双击零件把长度参数直接改了就好。如果你零件长度是由装配体里面配合关系决定的。就更简单了 他的长度会自己跟着改变。举个例子。装配体里一个门和一个门框。如果门的尺寸是跟门框关联的。你改门框尺寸,门会自动跟着门框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里面 只要双击零件把长度参数直接改了就好。如果你零件长度是由装配体里面配合关系决定的。就 ...

说的很到位,这就是参数化3D设计,不过真正用好的不多。

网友:
creo里也可以啊

网友:
零件变化不大,比如变了个长度,添加一个配置就好了!用不着重新在画一个零件!不大明白的话建议搜索一下"添加配置"

网友:
我这边有个pdf的教程!截个图给你看一下!

网友:
三维软件都可以的  仔细一点

楼主:
感谢诸位指点!!!!!!!

网友:
两类零件分开说
A型材 利用SW的焊接件做,提前做好型材截面库,做单个零件或者装配件(利用3D草图)都行
B紧固件 利用配置,类似6楼的做法

网友:
实际中,有时经常使用长孔,比如两个零件连接,一个零件是长孔,就有可调节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