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吸取纸片的吸盘公司和联系方式

楼主(2016-07-29):
我这里有纸片需要吸取,直径是15mm,中间有个孔大小为5mm,纸片厚1mm,吸盘只能比15小。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如果谁可以制造请告诉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这是要怎么个应用,这么轻的纸片还要用吸盘吸?要魔法棒吗

网友:
中间有孔,能吸吗??

网友:
楼主把吸盘改为粘贴类的看看可以吗?如果可以就简单多了。

网友:
SMC得吸盘不行么,可以问问供应商

网友:
你纸片怎么放置的 ,吸取后要放入指定的位置吗? 精度要求 高吗 ?  15mm 太小 可以用静电产生器产生静电后吸附。

网友:
做过类似设备,有兴趣电话聊,18003460882

网友:
做过类似设备,有兴趣电话谈谈18003460882

网友:
可以定做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