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挡料闸门驱动电机选择

楼主(2016-07-29):
设计一种皮带输送机的出料挡料闸门,物料是水果橙子,皮带输送机需要双方向进料,用倾斜闸门挡入侧面料仓。设计在闸门的两端各装一个驱动电机,闸门在U型轨道内运动,左侧电机驱动闸门向上运动,打开闸门,将左侧进料时的橙子挡入侧面料仓。右侧电机驱动闸门向上运动,将右侧进料时的橙子挡入侧面料仓。两侧电机驱动闸门向下运动均关上闸门。驱动电机装置是跟闸门两端点运动的。想求助一下这样的驱动电机选用什么样的电机装置。皮带输送机的宽度1200mm。挡料闸门高120mm。

网友:
我理解:还是选择输送带的电机,而是阀门的控制电机,开关,是吧?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可以啊呀;或者用气缸,行不行?

楼主:
是控制阀门的电机,气缸应该不行吧,因为不管是左端点,还是右端点,都要做上下,和左右两种运动。气缸能实现两个方向的运动嘛

网友:
电动推杆就可以吧,差的电动推杆还能过载,速度是变化的,配合作业还挺好!

楼主:
但是驱动闸门的装置也要跟着闸门的左右端点,作上下 和左右 两个方向的运动,打推杆一旦固定,怎么作上下和左右两个方向运动?